海尔T628笔记本重新安装系统还是反应很慢

楼主(2012-09-16):
昨天接到一台海尔T628笔记本,客户说打开一个程序要等3分钟以上,打开了还不能用,我给他重新安装系统,安装一半时自动关机,打开机子发现风扇很多灰尘,清理后可以安装系统了,刚刚进到桌面打开程序还可以快,放几分钟又不行了,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2-11-26 10:22):
由于太大意,以为安装系统那么快就好了应该不会是硬盘问题,结果测试硬盘是有很多坏道的,师傅说得对的确是硬盘问题。不好意思那时候忘记了,现在才补充。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网友:
硬盘你检查看看

网友:
用检测软件看下温度还高不

网友A:
首先要排除散热问题  再检查内存 硬盘

网友:
系统做完了吗?扫扫硬盘有问题没????

网友:
我认为你要查下过温保护电路,排除内存,硬盘外,过温保护会使CPU降频,所以慢,查查CPU的过温保护电路吧,新手提个见意,不对不要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排除散热问题  再检查内存 硬盘

温度在60到7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