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金达电源应该是电源插头不小心沾了水造成的

楼主(2012-09-16):
故障现象是现在时好时坏,我看了下交流进来的保险电阻是好的,我没有修过电源,请那位大师支点招,我是搞笔记本维修,电源方面的步懂啊 ,图纸我可以看懂

网友(点评):
看到楼主的标题我就想起来,一般客户都是这样说的:“我的电脑昨天还好好的,应该是线松了才开不了机的。”

网友A:
会修笔记本 不会修电源,楼主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会修笔记本就一定会修电源?

网友:
也差不多,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会修笔记本不会修电源的多的是!

网友:
就是,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插头沾上水,凉干就可以了,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
请问下启动电阻在那个部分啊,我不清楚,我看到论坛里有个型号和故障跟我的一样换了启动电阻就好了

网友:
最好将电路板拍照上图才好解答。

网友:
我没有相机,我这里有3个电源看里面构造都差不多啊

网友:
你们说下启动电阻一般在什么旁边?

网友:
修笔记本不危险 修电源很危险  有时候经常保管呀

网友:
我以前修过UPS  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修笔记本 不会修电源,楼主你是来搞笑的吗?

我也同意这个想法,

现在换板也是称为“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