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使用5H0165R的问题!

楼主(2012-09-16):
一台多彩 DLP-388A 龙卷风系列的电源!

故障为:插电后+5VSB电压要等几秒钟后才有反应,并且只升到1伏不到点....然后因为怕故障扩大...就拔电了....这时候这个电压在拔掉电源插头后开始由小到大逐渐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跌到0V,然后突然跳变到0.6V左右,再掉到零伏....反复几次后才逐渐消失....这个过程差不多有十来秒钟.....(是在拔掉电源插头后的十来秒钟)

用30V的交流电给这个电源供电....测量5H0165R的3脚,先是冲到10V左右....然后回落到7V左右稳定下来...4脚则没有电压....

已经更换过光耦(不止一个。..都是从好的电源上拆下来的),故障现象不变......
用1H0165R代换过5H0165R(这个在一个长城电源上代换成功过),故障现象不变...
为防止可能产生的短路....更换过+5VSB的输出整流管(该输出端对地也没有短路),断开辅助变压器的另一个绕组供电....以及该绕组的所有元件....(这个绕组是给3842B供电的....)(并且实际测量中....该绕组的输出为零伏....有几次曾经测量到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并迅速归零.....

简单点说....辅助电源的零件几乎都换过一遍了....除了吸收电路的零件(这些零件在线测量过也没有问题)....

维修到这里陷入了僵局.....各位同志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思路啊.....

小弟跪谢啦......

补充内容 (2012-9-20 06:47):
已经修复,
故障原因为+5VSB的一个431损坏!

网友:
5H0165R的3脚的供电问题。查其相关供电电路,必有所得。

网友:
或者高频变压器有问题,反复都修不好就多是他的问题啦。有没有钳表查电流,看看电源通电电路变化,一般待机大于0.04A就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谢谢沙发和板凳的回复......

不过5H0165R的三脚的零件就这么多

我猜测当用30V交流电(这时候大电解上测得的的电压是38V左右)供电时,3脚上的那稳定下来的7V是38V电压通过两个470K 的电阻带来的,电路实际上并没有起震动....这或者可以解释为5H0165R的供电太低....但又怎么解释插220V时+5VSB过了差不多2秒钟后才达到1V左右呢?

还是说....这种电路需要更长的时间+5VSB电压才能达到5V呢?

另外,顺便说一句,该电源板上辅助电源处的铜箔已明显变色!

hjq
你怎么用30V交流呢?

网友:
可惜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代换....这种变压器的高压侧有三个绕组(300V,5H0165R供电,3842供电)而低压侧却只有一个绕组(5VSB)

网友A:
5H0165R的3脚上的电容换了没?除了电解电容外还有小贴片电容没?有就拆除小贴片电容再试试。要正常就要3脚上电压是15V左右。还不能断开供电绕组的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5H0165R的3脚上的电容换了没?除了电解电容外还有小贴片电容没?有就拆除小贴片电容再试试。要正常就要3脚上 ...

三脚上就只有一个电解电容....当然换过了....其他要么是4脚上一个和光耦并联的小电容....也换过了(这个电源没有使用贴片元件.....)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复!是43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