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400联想R400维修两例

楼主(2012-09-16):
一台HPNC6400接外显正常内屏不亮用单独高压条点白屏无信号,18V,5V都有,屏线有一个无阻但到主板接口是通的,加焊显卡无果,有显存通病试着加焊反面的一颗显存后正常有显了。
一台联想R400时亮时不亮,接外显也不亮,拆掉蓝牙也不行,将内存条换一个槽报1830错,将内存擦干净后换回原槽一直试机正常!

网友:
显存虚焊了外显还能正常啊内屏不亮啊

网友:
是呀我也觉着没道理,外显进系统花都不花一下不知道有多正常,但维修笔记就是写事实维修经过.盼高手解惑.

另,联想R400最后不是条子和横槽子的问题加焊北桥搞定!

网友:
联想E43G通电掉电的问题,开机电流到1A定住不动,内存擦擦无果,板子量量0.9,1.8,1.1都正常发现1.5没有,到论坛来找图纸扣起40分只找到几张E43L,A的都没用,没法呀,跑线找到TPS51116查51116的资料找到这个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5449发现15脚接的PR80有烧像一边5V一边0V一量还有26欧看贴知道PR80一头连15脚一头连14脚只是编号不共,下掉14脚这边短路查到PC185接14脚一摘阻值就起来了500欧通电电流比开始还小只有0.9A但不掉电外屏不亮,接内屏OK亮了,很多机子都接外屏不亮不晓的为么事?

网友:
我也碰到一例这样的
内存只能插到以后的槽才行

网友:
你的R400加焊一下好了?没爆珠子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