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知道台式机电源启动电阻有什么特征啊

楼主(2012-09-16):
望高手指点下,我是菜鸟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知道电路上哪个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
启动线是绿色那条,没有启动电阻这个东西,正常电源绿线接黑线就启动

网友:
就是大电容的正极出来接启动电阻后连的开关管

网友:
瞬间给主开关管一个小的电压而启动,就你打秋千似的,要有一个人帮你小推一下加上你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荡起来了。

网友:
一般是2w的 120k到150k的那个。
位置大约在两个功率管下面。
其实你要是懂电路原理的话,这个电阻,从pcb板上顺着电路很容易找到。

网友:
你以为还是修电视机的电源啊,还找启动电阻啦!这个就只有辅助电源里有,主电源里没有的!

网友:
高手不少,要是以前修过老电视的电源部分,修电脑电源应该不难。

网友:
老的电视都是用的变压器的,,,后来的彩电才用的开关电源。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