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精英主板P4M800PRO-M V2。500g硬盘能用吗?

楼主(2012-09-16):
个精英主板P4M800PRO-M V2。500g硬盘能用吗?能支持多大的硬盘?
补充内容 (2013-5-28 18:56):
我买了一个1T的硬盘,安上一切正常。谢谢各位。
硬盘

网友:
板子没有区分支持不支持大小的。。只要是SATA的都可以用。。同样只要是IDE的也可以用。。。
同意楼主:
0.0
sw1238845
同意楼主:

网友:
跟硬盘大小没关系的吧。能认到盘就可以用。不过500G硬盘要用新一点分区工具分区,才会启动

网友:
可以用啊?不过有点儿不稳定!一个客户在这里整好几次都是死机,最后直接让他换主板算啦!

网友:
这个不分大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