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维修经验总结

楼主(2012-09-16):
1.IBM R40或R41有个通病故障:开机屏幕可点亮,可正常进系统,但进系统之后立即黑屏。使用安全模式在硬件管理器中删除显卡驱动后再进系统可点亮,但一装上显卡驱动就黑屏。解决方法:原先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后重做过BGA后也无法解决此问题。笔记本液晶屏压下时让屏幕进入黑屏的一个小触点开关坏了,更换开关解决故障。
2.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3.DELL 1420 容易短路 通常是C113电容坏了,在网卡附近。
4.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大部分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
5.P4P800华硕这款板子。AGP旁边两3054管易坏,会出现南桥发烫但可以开机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