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m-L17ab显示器接屏线屏闪

楼主(2012-09-16):
牌子的显示器问题真怪,遇一联想17的,不插屏线开关机正常,接上信号线保持白屏正常,一插屏线这问题就出来了,一直重启,个人感觉高压板应该没问题啦,求各位建议

网友:
程序错乱。先刷一个程序看看。不想换芯片

网友:
该问题已经解决,都怪观察不仔细啊,12v输出滤波电容全换,不换不知道,一拆吓一跳,一电容漏液

网友:
当时没先测下5V 12V 吗?

网友:
电源的负载能力变差,修电源

网友:
其实维修就是一个细微的动作,看来我以后也要注意啊

网友:
呵呵 有时候就会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