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上到处都短路,求思路!!

楼主(2012-09-16):
液晶屏型号:LG的LM190WX1,保险断了,测试里面的电路,升压那边的电容都还好,没短路。但控制芯片这边,那些密密麻麻的贴片电容,全都短路了,总不能一个一个拆下来测吧?有啥好一点的方法找出来?

网友:
到处短路?不会是你测错了吧?详细的说出问题的故障

网友:
白屏啊!保险断了!控制芯片附近的好多好多贴片电容,都是通的。

网友:
芯片先拆了看,他们的电路相通的,一个坏全通了

网友:
先目测一下有没可疑电容。。有些电容短路的。外观颜色都能直接的反应出来。。然后顺着路线跑。一级一级的断开。

网友:
那个电路板很复杂,2层走线,根本找不到哪里跑哪里去了,所以都没办法断开一部分一部分排除!

网友(点评):
保险坏的话一般就是还有短路的,,可能是某个电容或者是芯片坏了,至于你说的全部短路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因为某个短路而造成的

网友:
是短路太多了,说的稍微夸张一点点

网友:
不奇怪啊,板层内有短路的话你就是三头六臂也找不到哪里短。要是实在找不到可以从保险那里割开然后飞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