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才能开机

楼主(2012-09-16):
手上有款翔升主板NV单桥的。只有刷BIOS才能跑马,关机之后就不跑马了,BIOS是八角25些列的。BIOS芯片换过,文件换过,32.768晶振有一个角2.1V,有个叫0.6V也换过了。IO也换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估计是bios座不好哟。。或者你该跑bios的线路,说不定有发现、、

网友:
有可能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WP#写保护引脚出问题了吧

网友:
座子虚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