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无辅助电源

楼主(2012-09-16):
  修了几个电源了今天。碰到一个难缠的。杂牌电源无5VSB 。初级由2N60 和13009 组成开关电路。检测300V正常。换了辅助变压器的 100欧 和10欧的限压电阻。和一个2n60 G极稳压二极管。和一个1.5欧的启动电阻。加了灯泡检测一闪就灭正常。但测量5VSB还不正常。换下的电阻外观也没有烧的样子。就是检测坏了。检测辅助变压器电压 40V左右 2n60 G极也是-39v为何这么高正常我检测的在-0.9左右。高手来请教下的。

网友:
杂牌还修他干嘛啊?

网友:
灯泡亮下就灭说明电路保护了

网友:
哈哈 电源我修过很多是  电容坏的多  如果电容不坏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你很强大啊。我也刚你的等级过来,嘿嘿。

网友A:
1.5欧的启动电阻??有这么小的启动电阻吗?那是限流的吧,查一下旁边的C1815或C945三极管吧,看击穿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欧的启动电阻??有这么小的启动电阻吗?那是限流的吧,查一下旁边的C1815或C945三极管吧,看击穿了没,

1.5欧那种大个的碳膜电阻。300V通过这个电阻到开关管的G极。没有电路图所以不知道。945三极管我也拆下量了。没问题。没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就是开关管的G极电压高。-40V为何这么高。我测量正常2N60电压在-0.9左右。

网友:
1.5欧到开关管的G极没有错吗?查了很多图纸都没有这么小的呢。都是几百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欧那种大个的碳膜电阻。300V通过这个电阻到开关管的G极。没有电路图所以不知道。945三极管我也拆下量了 ...

我这刚好有一块杂牌电源的电路板,也是用2N60做辅助开关管的,1.5欧/1W的电阻是接整流后大电容的负极的(再接S极),正极是通过一只3W的电阻(红黑绿金、200K)到2N60的G极的。2N60的开关电源应用图在论坛上就见过的,楼主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刚好有一块杂牌电源的电路板,也是用2N60做辅助开关管的,1.5欧/1W的电阻是接整流后大电容的负极的(再 ...

我找了下。有个2N60电路图不是这种电路的。我就纳闷了。2N60 G极 有-40V电压这么高。D极-39V S极有38V
辅助电电源变压器初级有-40V 各+39V电压我把辅助电路上的元件都测量遍了。都没有问题。为何的。有这个电路图给我发个我看看。

网友(点评):
变压器的初级呢?

网友C:
杂牌电源假如烧场管一般都把高频变压器也拉下水的,测试记得串个40W灯泡,多次反复检查没发现问题,但是有部出+5VSB,就是高频变压器短路了

我也碰到过,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了,还烧掉新买的场管和稳压二极管,结果只能扔到一边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牌电源假如烧场管一般都把高频变压器也拉下水的,测试记得串个40W灯泡,多次反复检查没发现问题,但是有部 ...

待机变压器初级也都是-39V +40V。是这个变压器挂了不

网友:
变压器两端应该没有电压呀,有也是场管D极S极之间有300V,如果变压器两端有电压,极可能是高频变压器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