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通电吱吱响12V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2-09-16):
绿线紫线都是5V,大电容直流电压每个154,均压电阻阻值也一样,通电后不开机就能听到轻微吱吱响声,12V输出端电容,二极管均无异常,但12V输出却是6V左右,开关管换了以后12V输出变成2V,339也换过了,没有效果。网上有一篇贴子说7500的8脚和11脚的阻值我怎么没有测到呢。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会员0元2022-10-19 04:32

网友:
8脚11脚的对地电压是不是2.2V左右,12脚电压15V左右,13、14、15是不是有5V基准电压,4脚有没有高电压4V,吱吱声一般是8或者11脚上的线路上有个电阻短路或者开路,跑跑线路查查吧

网友:
电源这个东西修着危险

网友A:
谢谢,这个经验很实用,我这就去跑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经验很实用,我这就去跑线看看

找到一个断开的电阻,换了之后没有吱吱声了,开机后红线和黄线是6.6V,其它的都正常了,应该是哪里的毛病呢?会是电容问题吗?电容没有明显的坏的痕迹。开关管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才算正常呢。管子拿下来测正常,我想开机测一下,但不知道开机时三个管子的电压是多少。应该怎么测

网友B:
把7500的8脚和11脚上的三极管换了试试。

网友C:
最好就有个钳表,查查待机电流和空载工作电路,一般待机电流在0.02A正常,空载工作电路0.04A,超过就可能有短路,红黄到6.6V应该是12V输出有短路,拉高整体电压。查查12V整流管,和前面的一个电阻接104电容有没有问题,很可能是104电容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7500的8脚和11脚上的三极管换了试试。

两个三级管都拆下测过了,测得二值管档数值均为757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就有个钳表,查查待机电流和空载工作电路,一般待机电流在0.02A正常,空载工作电路0.04A,超过就可能有 ...

104电容换过了,问题依旧,现在通电不开机测得7500各脚数值如下:
4脚3.3   8脚5V   11脚5V   14脚12.06   16脚0
开机测试所有的了4脚是0之外,其余的都变6.6了。5V和12V输出电容也试过了。

网友:
其实这个电源我不准备用的,好些元件都被省略了,只是不想自己学着修的第一个电源以失败告终。

网友:
不对呀7500的8脚和11脚为什么是5V呢,最大2.2V。12脚12V电压有点低,如果你没有测错电压,应该是7500芯片坏掉了,内部短路的可能性大,找个7500换了试试,494也可以。其外电源全部元件都测试过了吗?地毯式检查一下吧,不用取出来,把一个脚的锡吸干净测试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
不对呀为什么7500的8和11脚有5V这么高,最大2.2V才对。12脚的电压也有点低。有没有更换过7500芯片?怀疑芯片内部有短路。没换芯片就赶紧换个试试,没7500就494也可以。真想修好这个电源就要下点功夫啦,把所以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都查一次。不用全部拿下来查,怀疑不正常的就把一个脚的锡吸干净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三级管都拆下测过了,测得二值管档数值均为757

不是让你拆下来量,是让你换!知道吧。

网友:
哦。我回去试试。

网友:
8 、11脚电压过高,如果不是7500坏的话,可能是万用表误差造成的?

网友:
嗯,明天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