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开机 指示灯亮,屏亮下就黑 进来 给看下高手们

楼主(2012-09-16):
    22寸 显示器,按下开关键  屏正常一秒中,显示没问题       (不是白屏,是正常显示一秒   )  就黑了
   应该是哪的问题    量有 5V 12V      .......     灯管貌似有一对有问题  只亮一半,换掉   还是一样问题     能正常显示一下  就黑屏

网友:
在线等  高手给说下  谢了

网友:
应该是有组灯管坏了。你还一组试试

网友:
高压板保护。

网友:
灯管亮一半的话,高压包坏了,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如果灯管换过,那只有更换高压板,还有电源故障!!!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板进去试试看能否点亮。还是不行的话换灯管。行的话你就知道拉

网友:
   灯管亮一半 一般都是高压没起来 先确定是高压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换个高压板试试先

网友:
先确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解码板,二是灯管
你先去确定是那种可能才能好解决

网友:
换高压板就可以了,我修过几台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
高压  灯管坏了之后就换高压呗   提前测测高压啊

网友:
灯管问题 或者是高压问题....

网友:
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爆,没有就换高压板

网友:
用通用的一套点屏。确定是灯管。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 或者高压板坏吧

网友:
好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与高压板,这两东西。

网友:
三种情况  灯管你一对一对的外接  看看 不行的话    换掉显示器上那一排按键   再不行就是驱动问题    换驱动板吧

网友:
遇见过类似的故障,当时是高压问题。

网友:
灯管坏,灯管漏电,高压板保护,高压板坏

网友:
1先测12V 5V ON脚 2代换高压板 3代换灯管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 是高压板坏了 换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