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板号K90I 啥时候CPU供电改成单管的了!

楼主(2012-09-16):
接到一台苹果A1278,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后发现板子上多了个8脚的管子,用飞线连着。就是下面照片里红圈里的。查了图纸这个位置应该CPU的供电上下管,竟然被换成了一个单管。

下面是原理图,就是图中的Q7100,是把个N沟道场效应管集成在一起的,现在一时也找不到这个管子,能把两个N沟道的管子接起来用吗?

下面是这个复合管的内部结构图,不知道哪个单管参数比较接近。

网友:
找个cpu部分的上下管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要问厂家

网友:
顶起来,请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
买到原型号的管子SIZ700DT了,换上去还是没电压出来。难道是U7100 ISL95870A坏了。这个集成块可不好买啊!而且还难焊!真是头痛啊!

网友(2012-10-20):
15 18 19 20 电压正常,周边没掉件,反馈线路测量未断线,就去买芯片吧。

网友:
能不能用旧的坏主板拆个好的装进去试试

网友(2013-06-08):
买个料板  料板价格也便宜

网友(2014-08-02):
呵呵,我手头有个无U供电的,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