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时间保存不了,开机报错。

楼主(2012-09-16):
T41时间保存不了,开机报错。 拆机看CMOS电池0.02V,换一个3.3的电池,保存之后能正常进系统。断电,再开故障一样。南桥做过了,是不是要换一个南桥。没什么思路,请各位指教。

网友:
料板上撤个南桥换上试试

网友:
rtc电路好的话你这个一定要换南桥

网友:
CMOS电池0.02V  电池电压不会一下子降到这么低的吧,应该是CMOS电路哪里漏电或者短路才会这样吧?

网友:
这样?难到真是电路问题啊   我也觉得奇怪。。。CMOS电池不可能用的这么彻底啊,但是这T41哦 很多年了 我拆开是主板没修过的。

网友:
感覺你南橋換得太快了, 應該還是rtc電路的問題, 會不會有短路把電放光.

网友:
南桥换了  故障依旧  查查电路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有短路的情况,否则不可能电这么低

网友:
拆掉RTC电路中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