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一个长城电源输出各路电压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2-09-16):
      今天拿到一个长城电源~可以正常启动~但是黄色线12V 只有10V  红色线偏高了~5.8V料~蓝色线只有负9.8V ~橙色线只有2.8V ~请问这些电压与正常的标称值相差少许~是怎么回事了~感谢指点!!!

网友:
带载测试才准确,接上光驱硬盘再测一下,如果5V下降、12V上升就正常,如果还是原来那样就查推动三极管和主开关管间的小电解电容

网友:
拿张垃圾主板来测试一下,有些电源是要带上负载才有正常电压输出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