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PAI-AT 有待机开关没有电

楼主(2012-09-16):
夏普  的 型号PAI-AT  ,  主板型号:TIMS-A01 VER4.0 。
说主题。。客户拿来说 是前几个月的一个晚上 打雷的时候上着网。结果在明天开不开机了。
他给上一家拿去修。结果说,别修了。不值了。  所以放到现在。。
现在拿到我这来。 我拿来插上电源。待机0.02 有待机。。就是开不开机。  郁闷。
  拆!  拆开来。。   我把网卡拆了。。 然后也开不了机。
   我测开关电压,。没有电。   可是 待机电压都有的  。    IO也有。3V待机、
就是开关没有。。   我把IO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  IO型号:KBC1108-NU

开关经过一个电阻就不知去向了。。   郁闷。。

网友:
这个下不到图纸的麽   一般开关信号区了IO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A:
看看断线了木有!叫他买台新的好了,这日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断线了木有!叫他买台新的好了,这日货、、、

实不相瞒其实我也是抗日队伍。。。。     我也想给他弄烂。《可咱的店刚开张,要招人气。不能为了这个国事误了家事啊。哎。。》

网友:
我也是这嚒想的。 定了IO  还没有到。。到了的话 希望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直接给他捣鼓烂,然他买日货,

实不相瞒 我也是抗日队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断线了木有!叫他买台新的好了,这日货、、、

断线?  我也有想到。可  就是测不到什么的。。也不知道哪里断线了

网友C:
换IO,做南桥这里简单又简便的方法,要不然就是要查图纸看其是否有上拉电压,或者是开关本岙坏了,或者是被告拉低了!都有可能,首先待机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IO,做南桥这里简单又简便的方法,要不然就是要查图纸看其是否有上拉电压,或者是开关本岙坏了,或者是被 ...

恩,是的。待机是0.02   也不大。 我定了一个IO  到几天才能发来,图纸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你所说的上拉电压是哪块呢?  开关是好的。  被告拉低是什么拉低?被IO吗?

网友D:
楼主啊,I/O到没,现在板子什么情况啊?

网友E:
一般情况是IO坏了,换个IO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是IO坏了,换个IO试试

恩。 我也是这么想的。  定了个IO 还没有到,,到了的话。希望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I/O到没,现在板子什么情况啊?

兄弟啊。现在IO 还没到呢。  现在板子就是 有待机0.02     5V 3V待机也有。 IO的3V待机也有。可就是开关的电压没有。。测得开关和一个电阻相连。可那个电阻不知和什么相连。。。郁闷啊。。。   希望那个IO到了的话。能修好。

网友G:
使劲刷……有定能刷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 我也是这么想的。  定了个IO 还没有到,,到了的话。希望能修好

好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H:
貌似IO的17脚是开关信号,我这有快板,也是用的这个IO,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使劲刷……有定能刷到的

刷什么呢?小弟不大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貌似IO的17脚是开关信号,我这有快板,也是用的这个IO,希望能帮到你

小弟非常感谢你,谢谢你了,我试一下

网友:
娴峰摜鐔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貌似IO的17脚是开关信号,我这有快板,也是用的这个IO,希望能帮到你

你所说的IO 的17脚 有3V电压。  不过经过一个R《看着是电阻。不过是通的》 电阻吧。。 连着另一个电阻。 电阻又连着  IO的  BIOS 吧。。    你有没有这个IO的 图呢?  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IO 的17脚 有3V电压。  不过经过一个R《看着是电阻。不过是通的》 电阻吧。。 连着另一个电阻。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刷什么呢?小弟不大明白

开关脚有个上拉电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脚有个上拉电阻供电。……

是连着个电阻。可电阻没电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在基地搜一下X10A的图纸,就是那个 io

这个没有说IO 的各个引脚功能。倒是说了这个IO 的 各个供电。  《你这个太贵了点哦,要10分哦》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说IO 的各个引脚功能。倒是说了这个IO 的 各个供电。  《你这个太贵了点哦,要10分哦》  不过还是 ...

应该的,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楼主不必客气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的,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楼主不必客气

我在基地没有找到 X10A 的  图纸。,  就是下载到的你给我的那个。,   在91修 也下载不了。。。。  你能帮我找找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在基地没有找到 X10A 的  图纸。,  就是下载到的你给我的那个。,   在91修 也下载不了。。。。  你能 ...

你QQ多少,我传给你

网友I:
伙计先跑线吧,看看开机那是与哪里联线的,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伙计先跑线吧,看看开机那是与哪里联线的,再分析

大哥,我跑过线路,跑不通的,没有办法,看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QQ多少,我传给你

935984458    这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QQ多少,我传给你

你说你的吧。我加你。

网友:
换了IO 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