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充电急求大侠们解析

楼主(2012-09-16):
  此机器为T61  故障不充电   开机进系统能显示电池  但是不充电  可以放电   拆机测充电电感无电压  然后开始侧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次电池供电IC为8765
  查DCIN19V  ACIN 2.6  SHDN 0V  ACOK 0V  CSSP  19V CSSN  19V REF4.0V   MOS驱动电压皆为0V   测到这里  感觉这个SHDN为0V应该不对  接着查SHDN来源   红线就是SHDN  这个是由一共5个信号组成
M_TRCL  为0V  S_CRTL 为0V  BAT_CRG 为0V   MPWRG为3.3  H8_RESET为3.3V  这几个信号都是 联想41A芯片发出  而后两个信号时由东至芯片发出    这两个芯片我以更换过   现在的疑问是上3个信号时怎么发出的  前提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开启出不来   不知道思路对不      现在纠结到这里 请各位帮助解决   在线等   狠急

网友:
充电电路确实很头疼啊 我手里有台dell的就是这样的 很难修啊

网友:
I2C_CLK_BT1  I2C_DATA_BT1示波器先看有无波形,BATMON_EN监控开启的状态下看。排查h8

网友A:
我这里有三个本都是这样,没有搞定,没办法啊

网友B:
我手里没有示波器   前连个信号  我测都有3.3V电压  直接到H8上的  H8我换了3个了 H8没问题  后面那个BATMON这个引脚为0V  感觉应该不对   这个应该是前两个信号正常 才输出这个信号么?   头疼了都 希望版主给多点思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三个本都是这样,没有搞定,没办法啊

学到用时方很少   现在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了  哎 简直就是憋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没有示波器   前连个信号  我测都有3.3V电压  直接到H8上的  H8我换了3个了 H8没问题  后面那个BAT ...

你电池换过没有不要搞了半天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池换过没有不要搞了半天电池坏了

那个  第一个换的  肯定没问题  换了3快都一样

网友:
ACIN应该是3,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