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5待机电流0.01-0.00跳动,按开关电流到0.5V左右就灭了,

楼主(2012-09-16):
宏基ZG5待机电流0.01-0.00跳动,按开关.电流到0.5V左右就灭了,也就2秒的时间。   我换过bios了,不好使,
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从哪里入手呢。主芯片和CPU都有 白色透明的胶水,想补焊很难啊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换BIOS呢?是换BIOS芯片还是刷BIOS程序?

网友A:
白色透明的胶水是在芯片外围还是在芯片的里面?如果是在外围,那应该很好清除啊

网友:
我的编程器进水了,坏了, 暂时不能用,   所以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刷好的bios芯片回来,  但是换上去还是不好使
不知道是买的bios 有问题, 还是  我的这个本子根本就不是bios问题。
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透明的胶水是在芯片外围还是在芯片的里面?如果是在外围,那应该很好清除啊

嗯,  我试过了,好清除。

网友:
是什么档次的机器啊

网友:
先换内存看看。

网友B:
是集成的内存啊!不好搞!

网友C:
掉电是不是哪里电压没有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集成的内存啊!不好搞!

是集成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是不是哪里电压没有上去

不知道, 通电,开机就灭,开机2秒就灭,没法测啊
大概测了一下 CPU供电,1.5V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