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现代 N91W驱动板 MCU RTD2270L+Pm25LD020方案 屏号:P190MWW3

楼主(2012-09-16):
昨天接了一台现代N91W显示器,故障是开机显示一下LOGO马上变白屏,拿拆机拿另一台19寸的通用驱动板测试屏是好的,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测量板的3.3、5、12V供电,3行管等正常,怀疑是驱动的问题,那位兄弟大哥有这个板的MCU或次类芯片组合的MCU可否给小弟一份,不胜感激!
芯片: RTD2270L+Pm25LD020
屏号: P190MWW3
板号: RTD2270L  V1.0
图片:注,转淘宝的

网友:
Pm25LMCU程序

网友(点评):
显卡的BIOS

网友:
就算是有这个样了的显示器的驱动板我也没法把MCU程序给你,因为我不会备份

网友:
找不到程序,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刷了MCU OK!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刷的程序 ,帮忙讲一下,一般原装驱动板有问题的话,我都是直接换的通用驱动板。还没有刷过这个牌子的原装驱动板程序。

网友:
哇好激动和我那一样的

网友(2014-07-24):
我有一个是唯一980B的   杂牌机很多都是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