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0 G430暗屏

楼主(2012-09-16):
本本来的时候,客户说做系统,做了一半暗屏了,以为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但是想起来这个屏是LED,有小尾巴的那份屏,拆下B壳,测高压的供电有7针,第1,2针是主供电,在屏没有亮的时候,主供电是正常的19V左右,屏一亮就掉到3V左右,,开启的3.3正常,换屏未果,判断是高压坏,后订了一个高压后,还是老样子,屏,高压都换新的了,现像没有变,现在断定是板板的问题了,测JP2的6 7针是19V的供电, 12针接地,3针INVT_PWM有3.3,4针DISPOFF#有3.3,5针DAC_BRIG没有电压,67+INVPWR_B+针有19V,但是在屏亮的那一刻,67针+INVPWR_B+的19就变成3V左右了,屏是暗屏,看+INVPWR_B+是由B+过L2过来的,在板板上找到L2,发现L2烧了,换之上电屏亮度正常,OK收工,200块到手,这个很少遇到的,现在大家基本上年遇到暗屏全是灯管,高压,以后大家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多看一下,我订的LED高压68块+顺丰22,成本就上来了啊,呵呵

网友:
这么简单,一个小电感200快,这钱赚的爽

网友:
一天修几台这样的机器,一个电感200,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

网友:
屏供电高压保险坏了,这么说,SL系列貌似也有这毛病,联想通病?

网友:
电感挂了啊,真是长经验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买了高压板材发现供电部正常?这这这......

网友:
坏了供电还能过来,真蛋疼啊

网友:
遇见过后来改LCD了

网友:
客户要是好说话还好,要是难搞的那要郁闷了,本来只是系统问题来做个系统,结果暗屏了,哈哈

网友:
LED暗屏都修很多了,升压电路坏的比较多。

网友:
以前修联想的暗屏是有个三极管坏了 现在又出来个电感坏掉

网友A:
是啊,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灯管或高压坏,换屏试,看待机正常,屏一亮,电就掉下去了排除了屏,就以为是高压坏了呢,根本就没有向主板上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灯管或高压坏,换屏试,看待机正常,屏一亮,电就掉下去了排除了屏,就以为是高 ...

我接到台就是高压供电不足的,被人家修过高压、没修好!他居然没看供电....哈哈

网友:
真的学习了,我想那个L2让大家赚了不少钱的吧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很好分析的,经常修到这种类似的故障

网友:
可以断开ED的排线,测量升压是否正常,以定位是供电问题、控制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2012-10-16):
呵呵,对了,你买LED的高压??哪种的我没见过,说说盾

网友:
嗯 这是惯性思维,下次一定要检查下主板

网友:
学学了 学学

网友:
这机器我一般改LCD 自己赚一片小尾巴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