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370 通病怎么修复?键盘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2-09-16):
苹果A1370 通病,键盘触摸板 失灵(有时失灵),这是个通病,
苹果的机器我遗忘修得都很少,
在网上看,
有人说是 触摸板键盘接口到南桥的 小电感坏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来替换。
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不是老手 千万不要动  苹果的板子很精密的  实在不行就给他换板

网友:
基本功不过关的建议你别动。那电感取下来可能就找不到了,上面的料都是很小的。

网友:
只要电容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急求答案,自己顶一下。

网友:
苹果的主板都没有元件编号,点图和原理图图纸很重要
仔细查查,跑跑电路,自己还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这个能亮机的维修有压力。

兄弟所言极是,不怕他不亮,最怕他亮了,但不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结果是什么呀

网友:
在接口背面有个双电感,直接飞线,不行的话,再收拾控制芯片

网友:
随便找几个 一样的电感 就OK 啊

网友:
都是好方法

网友(2012-10-20):
接口背面有个电感,风枪加焊,不行换,再不行就飞线,肯定好,确实时通病!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2个电感都飞线了,还是不行,这电感本身有2的阻值

网友:
你可以把 那个地方做个记号什么的! 都可以 啊 !  电感  一般我们不都是找只要一样大的不就行了 !

网友:
我碰到过1台都是这么飞的, 但是没好。不知道有没有飞错。??

网友(2012-12-27):
我手上也有一台。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之前进XP不行, 进原装苹果系统是可以用的,现在两个系统都不行了,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修两台了,我也有发布帖子,我是飞线,,电感两条线都要飞。其实本来就是通的,但是还是要飞线接通。比较稳定,

网友:
可惜我没修到过啊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碰到啊

网友(2013-04-06):
今天遇到一台,没敢接呀。以为是C面的问题呢

网友:
电感去掉直接飞线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我修好过这种机子不键鼠

网友(2013-05-06):
还是不要动就不要栋了 太小了

网友:
各位老大 我手里也有一台 a1370 键鼠都不行

网友:
2011 款的 测 接口供电时钟总线电压 都正常 usb_tpad+ 不连线 无电压 连上3.13 很多人说电感坏了 但测试 2欧 连排线 前后 usb_tpad+ 都有 3.13v 这个信号都到 u2650 usb2513b 这个芯片好像是usb hub

网友(2013-07-15):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3-08-14):
在接口背面有个双电感,直接飞线,不行的话,再收拾控制芯片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0966-1-2.html

网友(2014-08-08):
没有接触到苹果本本

网友:
真接 接线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