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刷bios

楼主(2012-09-16):
新入手的编程器希尔特500p,刷bios上图。。。。
该机器是客户升级bios失败,开机报警。。。。
不知道为何编程器一直提示错误,大神指点下。。。。。

在选择型号时,我把这些soic8都试过,一直报错。。。

附图,座子的放法。罗嗦下,这个sop8座子没有标第一脚,两个方向都试过,无果。。。。

网友:
这么贵的编程器啊,买不起

网友:
放法正确了,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估计是芯片挂了,换一个能通用的吧

网友:
迅维学员 连编程器 第一脚 都不知道????

所以,别去XW

网友:
提示什么错误啊?

网友:
对的,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你太高手了,绝对不是BIOS坏,芯片型号选错了,这是64M BIOS

网友:
500P某些芯片擦掉写不进去,用580U直接烧录没出问题
5000P没有580U好用

网友:
1脚放左上方              芯片型号选错了应该   下个新软件试试

网友: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你无措指望高人指路时,更无措。。。。
米已经到手,现在看下回复,笑而不语。。。。。。。。。。。。。。。。

网友:
此机的BOIS型号25L6445E

网友(点评):
那,我们大家该怎么样才能知道机器的正确bios型号呢。下次这种情况如何避免?亲

网友:
MACRONIX MX25L6405DZNI-12G

WINBOND W25X64VZE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