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用不带大盒子的可以吗?

楼主(2012-09-16):
HELLO EVERY ONE

刚才看了一下.

热风抢 一般都是 带一个 大盒子 大箱子, 有旋纽 可以调节, 100多 200多 或者更高一些.

还有一种 没有 大盒子的,  仅仅一把抢 而已,  不知道 这种 是否适合 笔记本维修啊?

还请 高手指点迷津啊?

THANK YOU

====================
=================

补充:

有1500W 的啊。 高挡1500W 温度500度
底挡 1000W 温度 300度
2000W 的 可以调温  50度到600度之间

网友:
有图片没 发一个看看是什么样的枪

网友A:
这种也可以,一直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可以,一直在用

   太好了,  我就是为了节约钱, 嘎嘎, 那我就去买了啊..

网友:
风速和温度调解不如后者,,,

网友A:
这种用时要拿纸试一下温度,要不会因为温度过高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  我就是为了节约钱, 嘎嘎, 那我就去买了啊..

这种也不便宜多少啊,只是省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时要拿纸试一下温度,要不会因为温度过高烧芯片

我见 人家 有 大箱子的, 都是刚开 开后,里面的芯儿 是很红的, 过了 30秒40秒后,就变成 暗红了, 才能 用.

没有 大箱子的 是要用纸 测试吗? 怎么测试啊?  纸很容易点燃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见 人家 有 大箱子的, 都是刚开 开后,里面的芯儿 是很红的, 过了 30秒40秒后,就变成 暗红了, 才能  ...

吹一下纸 纸变黄但不着火 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你说的肯定是无刷电机的那种吧,风太柔!我也有个安泰信无刷电机的,吹场管很吃力,用850的很快就能吹下来

网友(点评):
无刷风机(旋转风)的得用大一点的风口,不然吹不下来。我原来用AT852D,后来又搞了一个AT8586,死活吹不下来东西,一天后才发现要用比852D大点的风口,很快就下来了,板上的白漆还不变色,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一下纸 纸变黄但不着火 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THANK YOU VERY MUCH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说的肯定是无刷电机的那种吧,风太柔!我也有个安泰信无刷电机的,吹场管很吃力,用850的很快就能吹 ...

有1500W 的啊。 高挡1500W 温度500度

底挡 1000W 温度 300度

2000W 的 可以调温  50度到600度之间

网友:
这种风枪没有温度调整(温控),使用起来比较危险,如果熟手后应该不难控制,但过程还需掌握!我的土炮BGA上下吹风是用这种风枪,我的下温是加了SSR温控、上温是利用9205+风台的主板控制的。如果直接拿来用,我觉得不太适合,而且还是笔记本的主板,小心报销客户笔记本,到时赔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说的肯定是无刷电机的那种吧,风太柔!我也有个安泰信无刷电机的,吹场管很吃力,用850的很快就能吹 ...

对于这种风枪是利用小电机吹风的,应该是这种: ,这种风挺大的,比9502+的强。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带框框的,只图便宜,万一吹坏了东西,你不傻了么,那就得不偿失了,专业源于设备,技术来自理论,熟练来自实践

网友:
感觉还是我这带箱子的好,安泰信850B  基地买的,方便实用又不贵,陪我修过无数板,现在还是这么犀利!绝对不是打广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吧  我去 上传图片.

哦 我看到了 这个枪不好用 首先使用起来就不方便  还有就是风速的稳定性和温度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我看到了 这个枪不好用 首先使用起来就不方便  还有就是风速的稳定性和温度的稳定性

这种枪我用过  不好用 也不便宜是 温度和风速不好控制 很容易失控 瞬时温度 700多 主板上一个红太阳 呵呵 原来公司用的就是这

网友:
一般修主板要用什么型号的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