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6):
不加电电流跑0.01A 我怀疑是MCU 那位有请上传谢谢
三星

网友: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网友:
显示器什么电流跑0.01A,,把故障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三无
无指示灯 无背光 无图象 就是不开机 嘛

网友:
说一下各项电压多少,干么说电流啊?纠结啊

网友:
还是去论坛搜一下程序吧,,三星的大家都懂的

网友:
呵呵 我hi是 晓不得。

网友:
各组电压正常 功能接口有电压 IC602也有1.8V IC601 有3.3V和2.5

网友:
还在等待中 等待中那位GG出来给我指点 出个MCU吧

网友:
单点电源板,,量各路电压,判断有没有五伏十二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