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G41主板不触发问题,高手赐教啊

楼主(2012-09-16):
我有一块杰微G41的主板,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风扇不转,开机键有3.3V电压,不知道从哪下手,高手来给小弟支支招啊

网友:
先从IO开始查

网友:
强加电。。看看声卡网卡短路没有

网友A:
强加电会不会出现烧坏其它的零件什么的,请楼上的朋友详细说下

网友:
查南桥有待机电压没,晶振起振没,查开机排针pwrbtn信号(跑线路看进南桥还是IO)再查绿线有没收到ps 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加电会不会出现烧坏其它的零件什么的,请楼上的朋友详细说下

强行上电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在主板不大短路的情况下才能上电,先用万用表对电源接口橙3.v,红5v,黄12v,紫5v,还有CPU的小四针,对地打阻值,如果阻值正常,才能上电,强行上电后,若是主板能点亮,则是主板开机电路故障,若不亮,查其他电压。 注意:强行上电的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有短路的情况把事故扩大化

网友:
你看下跳帽插错了没有,

网友:
我强加电试了下,只有短接的时候才会触发,松开风扇就停了,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开机电路没问题了,请高手明示

网友:
晶振换了,一样不能正常开机
我试着把绿线和黑线直连不断开持续上电,量了下CPU周围各电容和MOS管的电压,MOS管电压都有11.2V,而所有固态供电电容电压只有0.5V左右,难道是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诊断卡跑00 B1码,谁能解释下~~~

网友B:
南桥芯片旁边的晶振查了吗?起振电压一般0.5~1.6V为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查南桥、I/O或门电路是否有低电平输入!查连接电源16脚的开关三极管,还电源第六脚连接的3端集成稳压器也查一下!!这几个是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芯片旁边的晶振查了吗?起振电压一般0.5~1.6V为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查南桥、I/O或门电路是否有低电平输入 ...

你说的晶振是不是那个圆桶形的,我测了下只有0.1左右

网友:
找个INTEL时序看下吧,要触发要满足南桥的五大条件,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测I/O的触发,按开关PSIN脚有没有3.3-0-3.3这样的跳变,PSOUT,slp_s3,有没有跳变,PSON脚有没有输出持续的低电平

网友:
学习膜拜中````晶振多为 银色``长椭圆型  或者 圆桶型  都比较小的``

网友:
按INTEL时序查,

网友C:
按时序修嘛。VVRTC ,RTCRST#,32.768,3VSB ,RSMRST,PWRBTN,SLP_S3#,PSON。这些条件都给查了,还修不出就不要修板了。

网友:
我就是喜欢这东西,靠这东西赚钱还不至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晶振是不是那个圆桶形的,我测了下只有0.1左右

居然连晶振都不知道,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直接看上面标示,一般标着32.768KHZ的!

网友:
晶振是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你所指的是哪个,这板子有三个晶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修嘛。VVRTC ,RTCRST#,32.768,3VSB ,RSMRST,PWRBTN,SLP_S3#,PSON。这些条件都给查了,还修不出就 ...

这是5+3吗??没看错把。。i第一个条件写错了。。

网友(点评):
VCCRTC 不好意思写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是5+3吗??没看错把。。i第一个条件写错了。。

嗯。。别让新手看了误导就好。。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明天就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别让新手看了误导就好。。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原来诊断卡跑b1是系统不正常。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正常开机,就是按开关按钮无任何反应,开关指针电压正常3.3v,,晶振电压也正常,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下IO,还不行的话就蒸下南桥

网友:
先把IO找到在说,型号发出来或发个主板图也行

网友:
先测一下南桥 和IO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要是没有短路  再查信号

网友:
原来I/O是NCT5571D-2,64只脚的

网友:
强行上电能开机,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强行上电之后电脑触发了,开机键却又能用,求解~~~~~~

网友E:
手摸着实时晶振。看能不出发。能的话有3种可能1、bios跳线错误,2、晶振或实时电路故障,3南桥。不能出发的话就麻烦了,看是南桥开机还是I/O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摸着实时晶振。看能不出发。能的话有3种可能1、bios跳线错误,2、晶振或实时电路故障,3南桥。不能出发的 ...

试了不能触发,你说的前两种可能应该可以排除,是I/O开机的。我怀疑是I/O芯片NCT5571D-2坏了,等我找到这个芯片换上再试试

网友:
从待机5V到IO到网卡到南桥

网友:
插上电源,摸一下看哪发烫,没有发烫就麻烦,要照着电路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