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主板秒杀不跑码

楼主(2012-09-16):
                今早收一映泰A880G+主板,上电复位时钟正常,测试卡不跑码!  压南桥复位跑码显示了!  风枪转几圈上电开机正常显示,  加了个小风扇.  这算是秒杀吧!{: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

把桥 拆下来 重新焊下,重新植株
赞一个吧。。这样用不久的

网友:
估计顶不了多久!还做重做桥吧!

网友:
还会复发的

网友:
用不了一个月必反

网友:
上BGA吧,这样处理是用不了的,一旦发热就会掉电的

网友:
运气好的话还是可以管姨娘个月的

网友:
、、、、、、、、、、、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处理好散热 应该能用住

网友:
还是上   BGA吧

网友:
建议BGA,这样稳。。。。

网友:
返修你还得上BGA,还被骂一顿、、、

网友:
传说中的快修三板斧必杀技再次灵验了,不过我倒是想知道什么原因或是南桥那个信号不正常从而使主板不跑码

网友:
你这能用一个星期啊。还是上BGA加焊一下保险

网友:
糊弄早晚是要还的。

网友:
这样也算秒杀了,

网友:
牛B的秒杀,可惜

网友:
呵呵,估计坚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过两天就会找你的

网友:
不算吧,还没有修好的,,几天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