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键盘回车键 不起作用新的

楼主(2012-09-16):
CQ45 键盘回车键 不起作用新的。原先那个坏了,换新后  回车键不起作用,没进水,拆机发现BIOS 焊过,换了2个新键盘还不行,BIOS 问题导致回车键?

网友:
kb1 1-26全量一下对地阻值看有无断线,还是ec坏了

网友:
断线了 EC 和键盘

网友:
跑下KB座到EC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或刷下EC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