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P5KPL-SE这主板全部电压正常开机不跑码。BIOS刷 过没思路

楼主(2012-09-16):
这主板所有电压正常开机不跑码,刷 过BIOS。压过桥。没用。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
你可以先放一下电啊

网友:
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看芯片组根据时序修

网友:
跟我那块P5QL SE的一样,不跑码,复位灯亮一下就灭,师傅说桥坏了,不用搞,供电全部正常,不跑码,BIOS也重刷,没用

网友:
有要能是北桥,这桥是G31的晕。华硕也干 这事。

网友:
775的?是upu座虚焊。用力压住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