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楼主(2012-09-16):
客户拿来一块华擎板,开始是掉电,做完桥后,不掉电了,但开机提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要按F1,BIOS刷过。网上说改MAC地址。我按网上说的改,可它却说不支持那板的网卡,我没办法,就把网卡卸载了,也不行,求解决办法

网友:
啊啊啊啊客户较挑剔,求办法解决

网友:

媒介存取地址在cmos和闪存上都失效(不可用)。  十万火急,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你怎样改?  用这个软件的   MAC115B   ??

网友:
51CTO下载-MAC115B   试过华擎可以修复问题

网友:
也是用那个改,但说不支持那板的网卡

网友:
华琴,刷过BIOS就会如此。用这个工具DOS下写下MAC吧

网友:
刷不进去啊,我试过很多次啦,饼哥

网友:
他说这块板修不好以后就不拿来了,就是要按F1其他都没事,换个网卡刷也刷不进,有谁弄过{:4_135

网友:
直接拆个料板上的8脚FLASH换上去不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