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工具

楼主(2012-09-16):
我做了个修显卡的工具,就是一个PCI-E的插槽,找到所有的供电脚(12V供电: B1 B2 B3 A2 A3 . 3.3V供电:A9 A10 B8 B10) 并将对应的供电脚接好,电压都出来了,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插上好的显卡就是不行,什么电压都没有,风扇也不转。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没有啊?

网友(点评):
真可怜!你插上显卡,不要开机,先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这个用的少呀,,只是修板上的供电,,,

网友:
      插槽也算工具?引脚定义很清楚的

网友A:
是啊,主要修供电。但是我把所有供电引脚都接好了,插上显卡就是没电。前提,显示是OK的。我的意思,除了这几个引脚的供电外,是不是还有什么?

网友(点评):
动手能力太差了,要多练练,连个供电线都弄不好,PCIE插槽的定义你都了解清楚了么?

网友B:
值得学习,可惜我也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可惜我也不懂是什么原理。。。

等师傅回复了,你就懂了。

网友C:
是只用电源测试显卡吗,如果是,还要把电源的绿线跟黑线短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只用电源测试显卡吗,如果是,还要把电源的绿线跟黑线短接才行。

这是肯定的啦,不开启电源哪里来电压啊。现在情况是,插槽已经有电压了,但是插上显卡后,测量显卡上的供电就是没有电压,前提显卡是OK的。

网友:
插槽供电是否顺序反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只用电源测试显卡吗,如果是,还要把电源的绿线跟黑线短接才行。

绝对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除了这几组供电外还少什么信号。

网友:
是个好研究的好老板。

网友D:
RESET 信號一定要有吧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SET 信號一定要有吧

RESET 信号怎么接呀,我是直接接在电源24pin上的,然后短接黑绿线开机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主要修供电。但是我把所有供电引脚都接好了,插上显卡就是没电。前提,显示是OK的。我的意思,除了 ...

谨遵教诲!

网友E:
做个那东西有什么用啊。。插在机器上不是一样能修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个那东西有什么用啊。。插在机器上不是一样能修供电吗

麻烦啊,做个插槽方便

网友:
难道你没有示波器吗。。一样的方便

网友:
接个12v 5v 地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