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楼主(2012-09-16):
笔记本
4750 磕了一下 不亮了 电流0.8------ 0.9 显卡换过 bios刷了 没有头绪了
笔记本

网友:
这CPU应该是一代的吧 三代的内存 检测卡不跑码

网友:
裸板也不跑码的话,考虑桥吧。(新手看法)

网友:
pch重值试试看

网友:
他的南北桥是在一起的 有个独立的显卡 都弄过了 谁有这个的bios给我一个 JE40 HR MB 10267-4

网友:
板都拆下看有没掉点断线的,用U的假负载量U到桥的数字地址线都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