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 什么情况 急急急

楼主(2012-09-16):
HP G4 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  什么情况 急急急

网友:
屏,屏线,灯管,你自己不先查查看问题找就问啊!显卡基本确定好的,

网友:
是独显的还是集显?测下屏线的内阻,清洗屏线接口试试,有修过屏线接口不良或显卡重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