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一直就0000 b8b3 c724这几个数字循环变

楼主(2012-09-16):
电脑CPU,电源风扇转,显示器无反应,主板诊断卡一直就0000 b8b3 c724这几个数字循环变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下显卡或内存

网友:
查一下 显卡吧 如果24机器应该差不多就亮了

网友:
不插内存开机看看,还这样跑么。不跑了就查显卡。

网友:
我是菜鸟,我想问问:“如果主板吧某个部分坏了,检测卡检到那个部分是不是就会停在相应的代码上的?”
如果检测卡的代码跳到某一个又重新再检,就是重复跳码。是不是就说明检测卡检到某个部位的时候,主板又
发出一次复位信号让主板复位?这种现象是不是应该查复位电路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也是个菜鸟~~~~

网友A:
刷一下Blos看看

网友:
   我 真的也 郁闷了

网友:
到24应该内存过了,插个显卡试试

网友:
没用过诊断卡, 都是直接排除法测试

网友:
上次修内存不过的刷bios好了。

网友:
四位的还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是台式机吗?见过这样的问题  和I/O有很大的关系  拖下I/O 或直接换掉

网友:
Jb检测卡也不全是准确的   要相信自己的技术哦

网友:
I/O坏了!循环跑码

网友:
14应该亮机了毫不犹豫查显卡

网友:
错了是24哦      呵呵呵

网友:
跑马卡看是内存不过哦。洗刷刷内存插槽。很多洗刷刷可以搞定。。。。

网友:
24应该是不过显卡跟内存,刷一下显卡内存插槽。

网友(2013-07-07):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los看看
集显还是独显?若是集显的话插上块独显试试可以的话再换回集显。我就是这样切换OK了。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4个字的真不认识,如果是代表显卡的话,应该是桥吧,集成显卡的板显卡部分都在桥里,必须上显卡的板上显卡还不显还是桥,显卡控制部分还在桥里。 加焊或者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