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短路了,电感线圈发黑怎么办

楼主(2012-09-16):
主板开机无反应上面的电感线圈发黑了,红线5V的对地阻值为0短路了,请问一下大家该如何修这块主板?
短路

网友:
查电感后级。。。0欧烧机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太花时间就直接换板

网友:
5v去的地方比较多,这个没办法秒杀吧,只有先观察尽量用眼睛找出可疑原件,或是取下电感对短路的一端进行低电压加电烤机,用手摸有整板有没有明显发热的原件,再不行就只有地毯式的把5v要去的线路都慢慢查了。特别要注意待机用的三端线性稳压器比如1084或1117

网友:
红色线到达的地方不少,比如IO,门电路,电源管理芯片,风扇接口,你先把电感烧黑的那个断开,在测量是否短路

网友:
用烧鸡法慢慢烧出来。

网友:
这个烧鸡不是太好烧的,

网友:
红线短可能的地方:桥 IO 电源芯片等

网友:
我一般是用烧机法,

网友(2013-04-11):
试试各位大神门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