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电脑主板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

楼主(2012-09-16):
怎样检查电脑主板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

网友:
买个波波,一打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的话只能打下电压,看晶振两脚是否有压差,有的话,基本可以说明有波形了

网友:
看晶振两脚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用示波器看波形,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测量晶振两脚间的电压值,不同的芯片电压值也不一样!

网友:
要想看晶振的频率,要用示波器的,没有示波器的话,那就用万用表打压差

网友:
不用万用表,不用示波器能知道晶振是否工作呢?

网友:
把它换个好的上去,

网友:
只能用电压初步判断。有示波器很方便,俺没有。

网友:
INTER 两脚有电压 一般0.2-0.5左右 看波形就买示波器看 晶振是直连南桥

网友:
万用表不准

网友:
那修主板还是不能少示波器

网友:
一般是0.2和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