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2-09-16):
主板开机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转,显示屏无反应,电源是好的,CPU,内存,硬盘都没问题,插上诊断卡发现显示0000,b8b3,c724就这几个字母数字连续循环的跳变,只要开机就一直不停地跳变,请问一下这是哪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先刷BIOS试下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先刷一个试下

网友:
先查下几大电路,完全好得情况下,先刷BIOS

网友:
我猜也是bios问题,因为刚开始把CMOS电池放电还能进入系统,但是重启电脑就进不去了,显示器显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重启进入cmos发现根本就没有硬盘光驱启动顺序的选项,哎,早该刷bios的,现在显示器无显示,我又没有刷程器,无法刷了,楼上的太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南桥有可能,先刷原装BIOS再做南桥、、

网友:
楼主,好像不是修主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