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81复印机小扳手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16):
用过东芝181复印机两年以上的都知道,使用两年以后操作面板上的小扳手故障灯常亮,不能打印,其实很简单只要错做几步即可解决故障,首先打开复印机偏盖,吧墨盒拿出来,然后再把硒鼓部分取出,慢慢拆开,取出那个绿色拉杆即可解决小扳手故障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确实如此,前段时间处理了一台东芝181,怎么搞都只能用几天,最后怒了,取了绿色拉杆,世界一切都清净了!

网友:
小日本鬼子滴,修它做啥,用户有钱,让人家购新滴去

日本鬼子的 直接不修 叫他换牌子!!

网友:
如果都换新的维修的就没饭吃了

网友:
哎,要是日本有点脸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的只有没有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