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E46L被雷打SBNB网卡时钟EC全坏,正全力抢救中,求专家会诊。

楼主(2012-09-16):
如题
机型:Lenovo E46L (intel集显)
板号:DAOLL6MB6E0 REV:E
故障 :被雷击。主板短路。
检测:EC,SB,NB,时钟IC,网卡IC ,声卡IC ,功放IC,功放外围电路一个5脚IC U13坏。
          目前除功放IC及U13没有装上去,其它均已经更换。
现在加电(未接CPU风扇),电流上升至0.84A后,4秒掉电。(CPU内存检测过,没问题)
PLT_RST=3.3V,ADS#=1.05V CPU_RST=1.05V(未装网卡会导致CPU_RST出不来)
现求会诊。

网友:
小白占位求大神。

顺便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你觉得都修成这样,  还会稳定吗??? 换板!!!!

网友A:
都坏成这样了,CPU、内存也有问题吧

网友:
不要看了,直接换板吧!这样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
不上U和内存掉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坏成这样了,CPU、内存也有问题吧

CPU,内存没问题,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