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T850W电源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16):
电源型号为TR2 RX-850AH3CH

故障现象为:看电影时或者没看多久会突然黑屏(很少有例外),但电脑却没有断电,CPU风扇,机箱风扇,显卡风扇还在转....有时候还能间断的听到电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一下重启键盘\,机器就又正常了....(偶尔有时候机器会自己重新启动!)

而在换了个电源之后.....这种故障并没有出现.....

拆开电源看了看....肉眼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而从现象上判断如果确实是电源有问题的话....估计多半是+12V带负载能力不足,引起显卡供电不足,造成黑屏.....

大致看了下....好象这种电源的+5V和+3.3V都是从+12V出来的....

最后发现有一个不解的地方....

那就是+12V的输出第一级滤波电容(在输出功率电感的后面一级)用了三个2200UF/16V的普通电解电容并联,然后再经过四个并联的柱形电感之后,用了四个可能是固态电容的东西.

我的问题是:

这种东西的顶部用红色的字印着:
16CP

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不是100UF/16V的电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四个并联的电容加起来才400UF,这前后级的差别也太大了吧....

网友:
这个情况主要查电容,有毅力就把所有电容到换一遍看看故障还在不

网友:
发个图上来,大家看看。

不好评价,发图上来吧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

看了下这个电源的+12V是采用8个30L50CT并联的方式获得的....

而且+12V的输出就是一个绕组....而不是像一般的电源那样从两个绕组取得....换句话说...就是简单的把一个220封装的双整流管当成两个普通二极管并联来使用....也就是说....+12V的取得是用了16个整流管并联获得的....

我所不明白的是:30L50CT....MS是30A,50V的整流管吧?50V的耐压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