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 BIOS 的修复

楼主(2012-09-16):
1、AMI BIOS 的修复
高版本的 AMI BIOS 也有 Boot Block 启动块
其恢复 BIOS 的操作与上述方法稍有不同,其具体操作方法是: 1、把备份或下载的 AMI BIOS 的文件名改成 AMIBOOT.ROM。例如,原来备份的 BIOS 文件为: A569MS23.ROM,将其改名为 AMIBOOT.ROM,并把文件保存在磁盘上。 2、把磁盘插入软驱中,启动你的电脑并且同时按住 Ctrl+Home 键强迫系统进行升级操作。系统将会 从磁盘中读取 AMIBOOT.ROM 文件并进行升级。 3、 当听到系统发出的升级结束提示叫声后就取出磁盘并重新启动, 会发现损坏的 BIOS 文件已经恢复。 刷失败的完美恢复方法” 对“AMI 的 BIOS 刷失败的完美恢复方法”的实践 因为不敢贸然在新买的山寨上网本上实验,所以就想在我的刷不死的台式机上来做实验。正好两台机 器的 BIOS 都是 AMI 的,所以一切都满足条件。几点说明: 1、AMI 的 BIOS 通常有自救的办法(盲刷) ,就是开机后立即按下 Ctrl+Home 不放,就会自动刷机,前 提是第一,原机 BIOS 的引导模块没有被破坏。第二,软盘或 U 盘根目录下存放文件名为“AMIBOOT.ROM” 正确的 BIOS 文件。 2、其实这也是 AMI 的刷机的一种方法,不妨试试用这种刷机方法。在引导模块正常的情况下,当没 有放 U 盘或软盘后按下 Ctrl+Home 后通常 PC 喇叭会有嘀嘀的声响,屏幕无显示。 第一步,判断 BOOTBLOCK 区是否完好。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开机时观察光驱灯是否闪亮,如 果闪亮了,那么恭喜你,修复 BIOS 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步,准备一个 U 盘。该 U 盘并不需要像有些文章中说的那样制作成 DOS 启动盘,容量不限,也 不需要重新格式化,可保留原有文档只要能存放下 BIOS 文件即可(PS:如果 U 盘只有 bios 文件,将加快搜 索 bios 的时间)。 第三步,将需要恢复的 BIOS 文件复制到 U 盘的根目录下,并重命名为 AMIBOOT.ROM(关键) 。 第四步,将 U 盘插入待修复主板的 USB 口中。可插入主板的任意一个 USB 口,包括通过连线连到机 箱上的 USB 口。光驱和硬盘不需要拔下。 第五步,清空主板的 CMOS(关键,不要跟我说不会清啊) 。如果不清空 CMOS,将进入不了刷机程序, 机器不断重启。 第六步,开机并立即同时按住 Ctrl 和 Home 键不放。此时,系统将强制启动 BOOT 块中的 BIOS 刷新 程序。大约 15 秒后,U 盘灯开始闪亮,系统读取数据,25 秒左右屏幕点亮并显示 BIOS 刷新信息,刷新过 程大约需要 2 分钟。从开机到刷新完毕大约在 2 分 30 秒左右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用 U 盘恢复 BIOS 仅仅是因为它方便,是在没有软驱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方法,并不 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这要取决于 BIOS 损坏的程度,如果连 USB 启动部分

网友:
说的很好,谢谢楼主。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2016-06-19):
验证下,刚好有台黑屏

网友(2020-02-20):
V星b85主板可以盲刷吗,ami的

网友(2021-10-12):
看上去是不错的方法,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