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刷黑后最简单的恢复办法(双bios主板有效)

楼主(2012-09-16):
这篇帖子发布很长时间了,为了继续方便新的朋友, 觉得现在有必要整理并简化一下。 特征词: 1:刷黑。 指 bios 在更新过程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主板无 法在显示器上点亮画面、无法正常启动工作。 2:死循环 指 bios 在更新完成后,由于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启 动顺序被打乱或者其中某项启动项丢失导致主板反 复不停的重启无法进入后续画面。 3:短路 让需要正常工作的部件以人工的方式使其不工作或 跳过这个工作环节,就拿电池举例,用导体接通其正 负极就进入了一种短路状态。 4:dual bios 技嘉科技发明的一种双 bios 技术,让主 bios rom (main bios) 在不能工作的情况下由备份 bios rom (back up bios)进行接管,并将备份 bios 中的出 厂启动项重新写入主 bios 让主板顺利进入系统。 了解以上名词后,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对更新 bios 失 败的双 bios 主板进行人工的恢复流程:
1:正确的找到自己型号主板上 Main bios rom 的正 确位置,并确认其 1 至 8 针脚的方向。 bios rom 的电路元件说明图
引用下 340 楼同学的电路元件理论:SPI BIOS 芯片的工作原理,就会知道为 啥要短接 1、8 脚。实际上该芯片 1 脚为片选信号,低电压为选中,第 8 脚是 Vcc,短接 1、8 脚则使 1 脚电压为高电平,即不选中该芯片,此时开机,才会 选中双 BIOS 芯片中的另一片备用 BIOS 芯片。
观察以上图片对照自己主板上的 bios 实体进行确认, 画有类似电池样式的“凸”的白色外线的方向就可以 确认针脚顺序,第 1 针脚旁边会标注一个小小的△ 形 标示进行指示,其中用红线连接标示的就是本人主板 上 1、8 针脚的位置。 2:确认无误后,最好带上手套类绝缘物质拿起导体 接通 1、8 针脚使 Main bios 进入短路状态,冬季应 由其注意绝缘,以防静电导致主板元件损毁。
3:电源通电,并按下机箱上的启动按键。如果是裸 机,也可以用主板上的启动按键或接通启动针脚。 4:只要见主板点亮,显示器有反应后,请立即将导 体移开被短路的 bios 完成以上 4 步实际操作以后, 只要你主板上的主 bios rom 不是物理损坏,即可顺利的由备份 bios 启动并 点亮主板。接下去就是进行 dual bios 技术特有的备 份 bios——主 bios 重写画面了。覆写自动完成后, 主板会进行重启, bios cmos 设置的同学可以对主 懂 板 bios 进行重新设置,如您不懂这些操作,可将机 器送至售后,由专业维护人员进行设置。 请务必重视第 4 条,如果您没有在进入覆写画面前及 时移开短路的话,主 bios rom 将不会被写入任何信 息,因为其还处于短路状态。 整个恢复过程的原理:人工的让主板认为主 bios 无 法加载无误信息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这样的帖子以后能用行上。

网友(2018-03-08):
请教楼主,技嘉板子,BIOS第一脚5V,8脚3.3V是什么毛病,谢谢

网友(2023-12-01):
短了Mbios的1、8脚,没有出现覆写的界面,可能是没短对。用了按rest键的15秒的方法,貌似管用了,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