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 HP VS19E电源灯闪烁一列

楼主(2012-09-16):
最近看了看一些关于EMI电路和12V 5V 输出电路的资料,刚好碰到一台HP的HP VS19E显示器所以就拆开来看看

故障现象:无显示,电源指示灯显示为红色狂闪

拆开后测试了电源板到驱动板接口 CN902

测试第5脚 12V 和第9脚 5V发现他们都不是稳定的电压,电压一直在跳变
将接电源板与驱动板连接线断开测试,发现5V,12V为稳定电压
怀疑驱动板上的供电电路有问题

将 红圈中的1084和1117分别拿掉测试,发现拿掉1084时电压无跳变,经过不断检测发现绿线中的与1084输出脚相连的小电感断开后,电压正常不在跳变,通过跑线绿线中的小电感与驱动芯片TSU16AK-LF第4脚相连,拿掉驱动芯片TSU16AK-LF也不跳变
怀疑驱动芯片坏,因为手上没一样的芯片所以直接订了驱动板
3天后驱动板到货,装上测试,发现电源指示灯这次是发蓝光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直闪烁。。。。测量开关键电压3.3V和驱动板上的各路供电发现电压依旧在跳变。。。。
看来问题不是在驱动板上而是在电源板上

断开驱动板和电源板测试电源板上的12V 5V输出电压这次发现即使没接驱动板电压也在跳变

测了下电源芯片的几个电压都正常,评直觉要么是反馈电路,要么是电源芯片的问题,这是突然想起一个修显示器的师傅说过反馈电路里的光藕爱坏,于是找来光耦换掉,再次开机测试发现电源指示灯不在闪烁,显示器顺利点亮
到此此机修复

l楼主修显示器技术不咋地啊
成本有点高

网友:
呵呵 还行关键价格高,驱动板带运费42 收了200

网友(点评):
报价200 那客户也修?他蛮有毛泽东的

网友:
哪你把新板拆下,把以前滴板给人家修好,人家板就成了原配滴,性能更好呢,多个备用件对你也更好呢,

网友:
通常换个通用电源板就O了。。速度快

网友:
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还是电源的问题。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难判断。  光耦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修个显示器能收200,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啊,电压不稳定反馈线路是考虑的其中之一,怎么不去测一下呢?
总之楼主赚钱了就好

网友(点评):
呵呵刚开始学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好黑啊,太黑了 非洲来的楼猪。

网友:
这种现象明显是电源 修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测电压应该用指针表 有时数字表发现不了电压波动

网友:
分析的 透彻  不错

网友:
这样也叫分析透彻? 就听别人说光耦容易坏,换了就好了。还有就是贴个电路图上来干嘛的?不过楼主不错了,第一次修液晶能这样真的不容易。表扬一个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确实

网友:
这个能收200.确实是高,一般电压有跳变都线断开高压和驱动板,然后在排除反馈

网友:
光耦貌似是很容易坏哦

网友:
楼主真够范儿,我们这修最高才收80

网友:
光耦不容易坏吧

网友:
看的我乱的,没有理解

网友:
光耦爱坏!以后大家多多注意!

网友:
价格不是问题,关键是技术,没技术,你再怎么也不好去收费吗、?我关心的是怎么修好,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