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卡对错脚会烧东西吗

楼主(2012-09-16):
联想F30A换显卡对错脚了,不开机了,待机电流0.107,摸到PC87541V-VPC发烫,我想是他坏了,还会烧别的东西吗

网友:
显卡电压比较低,对错了是不会烧东西的,只有大电压的地方弄错了才会烧电子元件

网友A:
如果是烫到手泡……肯定坏了……。你既然把显卡脚位对错了……那就再拆了……。看看KBC烫不

网友:
拆了 有可能是短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烫到手泡……肯定坏了……。你既然把显卡脚位对错了……那就再拆了……。看看KBC烫不

拆了一样烫,换了一个正常了

网友A:
拆了……。应该是供电位引起的发烫……换一个正常……可以这样理解吗
换一个正常后——,正常开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应该是供电位引起的发烫……换一个正常……可以这样理解吗
换一个正常后——,正常开机了吗

换上不烫了,但还是不开机

网友:
没LZ那么悲催  上次把北桥都换错啦,   换回去照样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