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 BIOS DOS刷新工具 V4.40

楼主(2012-09-16):
AMI BIOS  DOS刷新工具 V4.40
AFUDOS是AMI BIOS在DOS里的刷新工具。
常用刷新命令
第一种方法:afudos /ixxxx.rom
第二种方法::afudos xxxx.rom /p/b/n/c
/P 刷新BIOS主程序块。所谓的升级BIOS,刷的就是这个区块,所以这是个最常用的参数。
/B 刷新BOOT块。BOOT块是在BIOS刷新失败开不了机的时候的一根救命稻草。一般不需要对这区块刷新。
/N 刷新NVRAM区。NVRAM的全名是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专业的说法是,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也就是说数据在断电后仍能保留的半导体存储器。这下明白了吧,主板上硬件设备的相关信息都保存在这个区里。
/C 刷新BIOS后清除CMOS数据。主板设置的数据可称之为CMOS数据,象开机启动顺序、开机口令、共享内存的大小等一系列的东西,只要是在BIOS里能调整的数据都存在这里面。
/X 不检查ROM ID号。不同主板有着不同的ID号,如果你用别的主板的BIOS文件来刷自己的主板,因为ID号不同,所以肯定会提示错误,大多数情况下不要使用这个参数,极端的情况,比如你可能会尝试使用其它主板厂家的相同芯片组的主板BIOS来刷自己的主板,以获得额外的功能,再说一遍,除非你确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不要用这个参数。

AFUDOS 4.40.rar

网友(2016-06-23):
强刷后会黑屏

网友(2023-02-11):
联想bios刷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