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2-09-16):
请教大侠位一个小问题:amd 940的板,插打值卡,可以复位(按上开关重启键,诊断卡上复位灯会闪一下),但是这时测vcore电压却没有(上管G极无输出),而上真U反而不会有复位,这是为什么,实在想不通,正常不是要cpu供电正常,发出pg,再经过相应电路后才有复位吗

网友:
没人会吗,自己顶下唉

网友:
先在换个确定是好的cpu  试一下  如果不行  查一下  cpu控制芯片 vcc  en  有没  有的话   吧cpu  控制芯片换一下

网友:
不行就 做北桥

网友:
有一些板设计是这样的,那只是假复位,你先查内存跟桥有没供电,都有,重点就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