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 代码DO维修

楼主(2012-09-16):
前几天一个客户送来一台机器,说是开机无显示,我一个同事给放了下电就正常显示了,然后让客户交钱走人了
没过两天客户又拿回来了。让在给看看,这次同事直接仍给我了
说实话台式机搞的少,没配件,没思路,供电上和笔记本也不太一样,虽然不太情愿但是还是得硬着头皮来

先插上诊断卡看了下诊断卡代码档在了 do 98
从代码上分析应该是内存没过

依次测量了主板各个电压,发现确实只有内存的电压是1.2V其他的都正常。
此板用的是3代内存,供电是1.5V所以1.2的供电感觉不对

于是开始对内存供电芯片进行分析

内存供电芯片型号为 RT8120D

因为没图纸,所以找了张差不多的分析下
测了下5脚VCC 和1脚BOOT 电压都对,用示波器测试第2脚BOOT也为完整波形。测试6脚FB电压为0.79 因为没有此芯片的数据手册也无法判断此电压是否正常,于是将与RT8120D相连接的上下管都更换掉,测试电压依旧无果。
因为手上没有RT8120D所以也就无法代换测试,所以只能通过改变FB脚上的分压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

通过跑跑线,找到分压电阻R1 R2 R3和电容C8(图中红线圈起来的位置)
测试R1电阻阻值2K,电阻R2阻值3.9K,电阻R3为0
通过公式FB=1。5V *R2/(R1+R2)
算出来反馈电压应该为1V左右
中间的过程省略,最后将R1更换为3.9K电阻后输出电压变为 1.5V左右
插上内存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郁闷,用灯座测试内存到北桥是否正常

看来问题也不大,那问题到底处在哪里呢
这时看到桥供电也是用的RT8120D

将内存FB脚的分压电阻还原,将桥的电源芯片和内存电源芯片互换,这样可以判断是否是内存供电芯片损坏,结果。。。你妈。。。还是那样电压还是1。2V
没思路了,上论坛上搜了搜,结果发现这块板子这种故障大有人在,但是能修好的一个都没有,有人在回复的时候说这块板的内存供电在没跑完内存以前就是1。2V。。。。不要纠结1。2V电压
TMD看来前面是走弯路了

无奈之余又测了下内存的时钟,结果发现。。。内存时钟没起来
拿起主板来一瞅时钟芯片

有个字母烧的发黄了。。。。
不过用示波器一捅时钟芯片的某个脚上竟然顺利跑码了。。。而且可以顺利进系统

无语真的很无语,看来没坏透。。。
从网上订了一片,只能等到货后再次测试了

补充内容 (2012-9-20 13:36):
一共顶了3片时钟IC ,第一片大短,第2 3片显示没复位时钟芯片没工作,它原来的芯片可以正常跑码。

网友:
今天遇到两个,跟楼主的一样,有时候跑D0,有时候跑98,结果一个是CPU没安好,另一个干脆是CPU坏了,

网友A:
我觉着吧如果和我说的这个板子一样的话 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华硕主板的时钟IC温度很高,爱坏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也是内存供电最开始测是1.5V正常,没注意嫩不能跑过,后来再测居然变成了1.2v,刚好手上有块待修的板上有,直接换上居然好了,测试了好几次都没问题,客户拿回家也没问题。最奇怪的是待修的那块板换上华硕这个也没问题,真搞不懂!

网友:
说漏了,是换RT8120!

网友:
也不一定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换一下时钟晶振看看。

网友(点评):
时钟芯片确实烧了 当时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既然你定了配件  換上後什麼情況   我靜待你回覆啊!

网友:
那个内存电压都是过到内存的时候,电压会升上去的。从二代的G41就这样的。。

网友:
楼主很牛B。向你看齐。我现在的技术只停留在维修阶段。芯片级。。哎。。。。向你学习

网友:
看完评论和回复我真的算是长见识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换了时钟IC后好了不?楼主还没说呢?等待回复。

网友:
呵呵。。。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功夫了得啊!真是厉害啊·!

网友:
估计换了IC,应该修好了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真是头疼啊。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这板我碰到过2次,七测八测到后来都自己好了,第一块也是测内存电压时,它自己跑码了,试了很多次没问题,客户拿回去又不行了。。。  第二块也是一样,测IO旁边排阻时,代码自己跑过内存了。。。。 用了几天又不行了,还在保发回去保修了。  这J8板真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这样的事情多的很哦。。。

网友:
也有修过一块时钟芯片坏掉

网友:
哈哈,昨天我也收到一块七彩虹G41主板,情况和你差不多,又是时钟问题,晶振3.3V,订了回来换上去的不行,无耐放弃了,把旧的换上准备退给客户,认知换上后正常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也不好呀

网友:
时钟坏,真的不常见。

网友:
没看明白换了是什么东西,时钟还是电源ic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水平

网友:
华硕的新板是很难修的

网友:
社么?最后还是用原来的时钟芯片就好了?怎么就好了呢?加焊了?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

网友(2012-10-29):
这个时钟不是连到北桥的吗?

网友:
我也有台过样的,不知道怎么修,华硕的新板难修

网友:
我也有张这样的,不知道怎么修,华硕的新板难修,还是拿去保吧

网友B(2012-11-28):
我觉得是不是内存带负载能力不行了,可以换内存大滤波电容看下

网友:
楼主真悲惨,顶了三块时钟都坏的啊!

网友:
昨天一上帝送修一个和你这一样,d0 98       这块是桥问题

网友:
我也接到一块这样的板,经常D0开多几次又好啦

网友:
疑难杂症!!待解释!!

网友:
华硕D0,真是太多问题了。。我刷BIOS,还好过呢。。奶奶

网友:
手上正有一块,没时钟换,没8120换,蛋疼

网友:
asus 这款板档DO 特别多,最近刷BIOS 刷好好几块了 算是通病吧,  新手飘过

网友C(2013-01-12):
三代内存时钟不是cpu管理的吗,

网友:
三代内存是c时钟pu给的,你还真是误打误撞呀

网友(2015-06-25):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内存带负载能力不行了,可以换内存大滤波电容看下

滤波电容失效也会造成内存供电输出偏低引起带负载能力偏低,具体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本身输出端电压峰值就知道。

网友:
班子太便宜 没法修

网友:
不是822吗?

网友(2015-10-10):
这里时钟芯片存在虚焊的情况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问题是BIOS旁边的 822排阻的问题

网友:
ASUS 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应该不是时钟芯片问题,楼主换了以后正常不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5-11-12):
时钟坏   下次我试试

网友:
这里故障最大推测可能出现在内存供电MOS管S级后级相连元器件,时钟芯片在这里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代内存时钟不是cpu管理的吗,

内存时钟由北桥管理的也有,在AMD芯片组单桥系列主板中居多。

网友:
这都可以有 很厉害啊

网友:
李老板 技术是越来越好了

网友:
都懒得修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华硕的板子也是1.2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内存时钟 和时钟芯片也有关的啊学习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华硕跑D0 98,无从下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D0  98时钟IO内存供电 822基本都换了还是不行
后来换南桥搞定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是换bios旁边822排阻好了

网友:
那个带灯的打值卡,感觉很酷,不要一个一个点了这样,,以后一定弄一个

网友:
修好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
什么坏  什么坏   好期待

网友:
楼主假负载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时钟由北桥管理的也有,在AMD芯片组单桥系列主板中居多。

AMD775的  内存是由MCH管理的啊。

网友:
楼主换了芯片后是好了还是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吧如果和我说的这个板子一样的话 可能会返修的

呵呵 肯定会返修的 你都没准确判定问题

网友:
LZ没说点时钟哪个脚啊?

网友:
华硕不好修我学习的

网友:
看到华硕就头疼

网友(2015-12-14):
我有一片是刚开机没复位,要等很久才会有复位(而且挡在D0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各位大神 支招啊

网友:
华硕主板跑D0 98 我一般先换822排阻   不行再按时序来……

网友:
看来要等一大神来出手了。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有时候加焊下可能就会好的。 但是最好换掉。 现在网上买的芯片坏得还是挺多的。

网友:
真下功夫了

网友:
822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主板修的也真不错了。不能怯场啊,原理和笔记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