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驱动板内的VGA线乱了,上图,请求帮一下告知 ...
请教一下,驱动板内的VGA线乱了,上图,请求帮一下告知接法。

楼主(2012-09-16):
驱动板内的VGA线乱了,上图,请求帮一下告知接法。
驱动

网友:
实在不行,最后一招:换通用驱动板!
你看一下那个驱动板上有没有标注!

网友:
你这不是VGA线吧,是驱动板连接电源高压一体板之间的线吧! 这个电源板上大多接口的正面或反面都有标识的,驱动板上面少,你找到5V 控制脚 地线这3根结好,其余不接也可。是在找不到5V 控制脚,又不想冒险只有改通用板了!

网友:
各种板都不一样怎么接啊。说也说不明白的。

网友:
不是只有两跟出来了么?

网友:
这样试试:先观察一下板上线路走向,RGB三线一般有匹配电阻,H、V同步一般有整形电路,两者的对地阻值不同,可通过打值确认一下,接地线随各自信号接,只要点亮,RGB不对的再调整。

网友:
哥们,先接法看插显卡那边的头子测量就是了,你的这个,看得到呀~!红1,地,绿(灰色的)2,地,蓝3,地, 行13和场14就要你自己测量了。

网友:
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看一下屏线的定义就行了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值就知道了。一般情况下RGB信号对地阻值75欧,且三基色信号中间都有地线,行和场信号2K左右。找到后接上地脚。其它脚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