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2-09-16):
早上客户送修一台ACER 4736ZG的本子 ,进系统在滚动条那里滚几下就掉电,有时候还没进就掉电,重新装系统,还没有装完就掉电了。拆机,目测,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没有掉件。只发现风扇口很多灰,已完全堵死,马上取下风扇,把灰搞干净,开机,故障依旧。在网上搜索4736的贴子,说CPU供电IC 6262易坏,先加焊,开机,可以用半小时,还以为OK了,结果还是掉电。最后想换一个ISL6262试试,结果没有找到相同的芯片,后来用ISL6266A代换上去就OK了,测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有出现问题,问题成功解决。(注:掉电的时候我测的各个电压,3V5V,CPU 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

网友:
不一定 稳定,你这样 维修。你那 应该是那NEC大电容   问题

网友:
加两个电容上去就行了330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但还是建议摘掉NEC
换4个最好是6个330μF电容

网友:
NEC的那个贴片电容   就是爱出事,直接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