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定时掉电的故障到底该怎么修?

楼主(2012-09-16):
GATEWAY Z07 的机器,
不定时掉电,散热已经处理过N多次了,
后来不得已换了显卡,
此机器是AMD 芯片组 独立显卡的,
后来不得已换了显卡,可是 还是返修了,
头疼得很,希望大家有经验的能给出点思路或经验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温控芯片呢,南桥

网友:
死机掉电的机子呀不好修哟

网友:
不好修也得想办法啊。钱已经收了,
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个,跟你一样的故障,上次来的时候也以为是显卡,所以加焊拿走,现在又回来了。
根据经验这个就应该是电容不良的问题,换了显卡供电的虑波电容,问题解决。